求助 36#机! 为什么我的36# 机 左满 舵还是 回向逆时针 转呀? 尾部已经到底了哦!!!

楼主(2006-04-22):
求助 36#机!  为什么我的36# 机 左满 舵还是 回向逆时针 转呀?  尾部滑动套筒已经到底了哦!!!   请问怎么办呀??

网友:
两种可能,一是陀螺尾舵逆转了,二是陀螺感度小,36#应是G006陀螺仪,指示灯下面有两个小小滑块儿,右面的那个换个位置试试,不成就拨回来,调一下感度(陀螺指示灯右边儿的电位器),顺时针是增大,60~70%就行。

网友:
最可能是螺距过大,尾浆反扭力不够。

最可能是螺距过大,尾浆反扭力不够。
试着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 36#机!  为什么我的36# 机 左满 舵还是 回向逆时针 转呀?  尾部滑动套筒已经到底了哦!!!   请问怎么办呀??

不正常吗?左满舵逆时针转,右满舵顺时针转........是不是你的描述的不是很正确呀!!!!!!!!!!

网友:
3楼的应该是正解,呵呵

网友:
看机头方向就对了啊:)

网友:
支持3楼的说法!

我的开始也是,之后好了!注意初始化时不要动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