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一种马达冷却方式

楼主(2006-04-22):
去年本人曾经在这里提出过直接用金属船底冷却马达的想法,现在我就尝试其可行性.请各位高手指正.
如有类同纯属巧合.

铝片做的机架兼局部船底.希望马达的热量可以传导到船底.

铜皮做套,底部尽量与船底铝片紧贴,铜套内的空间塞以铜片与导热硅脂.如果此套是个铸体就好了.

网友A:
可行性不大!但好过没有!

网友:
我觉得可以是可以,效果没有水套得好。不如直接把电机铁皮贴在水里可能还好点。

网友B:
很新的想法.不过还是给你点建议.
1,铝的底板换掉,用薄铜片.因为铜的导热性比铝好
2.在现在的基础上.电机上面的铜皮套,增加散热片.这样子应该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新的想法.不过还是给你点建议.
1,铝的底板换掉,用薄铜片.因为铜的导热性比铝好
2.在现在的基础上.电机上面的铜皮套,增加散热片.这样子应该OK啦

这个我也想过.铜片太薄强度不够,马达转起来震动很大,铜片太薄支撑不了,太厚了重量又增加.
船舱空间很小而且密封,增加散热片可能作用不大,不过我会视试航情况再考虑是否加散热片.

网友C:
競速型快艇高速時船底是離水的,而且都是熱量驚人,冷卻效果會打折扣,只建議用於慢船上效果會效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行性不大!但好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新的想法.不过还是给你点建议.
1,铝的底板换掉,用薄铜片.因为铜的导热性比铝好
2.在现在的基础上.电机上面的铜皮套,增加散热片.这样子应该OK啦

铜的热阻是比铝少,但黄铜的热阻就比铝大,更何妨是薄铜片。老兄你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競速型快艇高速時船底是離水的,而且都是熱量驚人,冷卻效果會打折扣,只建議用於慢船上效果會效理想.

说得对,不过我的马达是380,不会非常热,而且船底平坦,估计离开水面也是暂时的,即使离开水面也会有风冷的效果.
我这只虾船身很薄,舱内空间有限,装水冷受限制.要上8.4V,如果不冷却更不行,所以尝试一下这样冷却,也算是探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对,不过我的马达是380,不会非常热,而且船底平坦,估计离开水面也是暂时的,即使离开水面也会有风冷的效果.
我这只虾船身很薄,舱内空间有限,装水冷受限制.要上8.4V,如果不冷却更不行,所以尝试一下这样冷却,也 ...

支持樓主勇於嘗試,起碼有一個真實結果!
勇於嘗試不一定能成功,但放棄嘗試是永遠無法突破!

楼主:
看12楼的图片,好像只是冷却马达的前端,而没有将马达机身的高温传导到船底的装置.我的设想是,不但马达前端,而且马达的身体都要尽可能多的通过导热装置接触到泡着水的铝质船底,从而达到有效冷却马达的目的,我的设想的不足主要是,用铜皮套导热效果不好.如果能够做个铝质铸体紧紧套住马达机身,再大面积的接触散热船底,相信冷却效果会比较好.
现在小虾还没做好,这种冷却效果究竟如何只有等试航后才能见分晓.

网友:
實在小題大做了!电机能量微不足道。

网友:
平的不好散热~~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我就用过。材料最好是合金铝散热片,如果不在乎重量用紫铜最好,另加一个小凤扇(计算机用的12伏,口径40mm,500mm视电机情况选),效果很好。

网友:
水冷的面积还是小了,估计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
楼主~~
我有个建议~~
你可以把底座那一块换成铝合金的型材,把有槽的一面向下,这样就带的有导流效果了:)

楼主:
我的马达底部隔着两层共厚约0.6MM的薄铜皮就紧压着散热铝片了,铝片再往下就水了.改不了带槽的铝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