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求救!

楼主(2006-04-22):
现在冲满电只能飞2-3分钟,难道是我的电池坏了吗?
请知道的DX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不知道你飞了多长时间?

网友:
dian chi huai le!!!!

网友A:
坏了 坏了 坏了 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了 坏了 坏了 坏了

网友:
电池完了            。

网友B:
内阻增大,容量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阻增大,容量下降.

请说的具体点好吗?

网友:
有可能是电机坏了!我今天就遇上了!害得我以为4IN 1坏了

网友:
电机在正常情况下没那么容易坏吧?我一般飞7分钟之后让飞机休息一会儿,等电机不烫了再飞,现在都累计飞了快9个小时了,还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坏?

有谁知道电机坏的现象是怎么样的吗?会不会飞着飞着就停了掉下来?

网友:
今天我的lama3突然空中熄火,晕倒。3米坠落,摔坏了尾架!

网友:
尾巴坏了没事呀!我还玩过吊车呢!嘻嘻!就是没尾巴的时候飞了!不过这样就不漂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