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问题一大堆,大家来看看呀

楼主(2006-04-22):
刚看网上设定后玩,起飞就会往左飞,一下子就没啦,根本玩不了
我是弄了老半天,死活还是不对路,一开始PCM 和PPM这类搞不清,懂了以后,调好啦,又出新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叫问题?
先是怎么设置他都是二个一起动,这是正常吗? 请看图

还有我也不知道设定哪几个通道
8托帮帮忙告诉我,摇控是FUTABA 6EXHP

第五个通道是在哪儿呀,我这儿是  (未置与中立)不就二个摇杆嘛,还怎么中立呀?

刚看网上设定后玩,起飞就会往左飞,一下子就没啦,根本玩不了。

我的右摇杆上下没弹性,是不是正常的呢?

楼主:
第一张图是说4  6通道一起动

网友:
3 6 一起动吧!

FUTABA 6EX 第三通道是油门,第六是螺矩

油门和螺矩本来就是联动的,油门曲线和螺矩曲线可以在遥控器上设置。

第5通道一般是开关通道,起落架,这个通道要不处于开(最大),要不就是关(最小),所以不能居中

油门通道没有弹簧复位,是正常的,通常固定翼版遥控器油门有刻度感,直升机版油门是无极平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