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号求救!!!

楼主(2006-04-23):
有刷36号NI-H电380SD碳刷马达,昨天下行练习中,突然感觉电机好象无力似的,立即停机检查,发现电机和电池与控制器的两处接口特别热,拆下电机,还好,没烧,费半天劲,把炭刷接触处稍稍擦净,轻拨炭刷使之与转子接触良好,空机加电,转速正常,接线处不再突然升温。准备安电机时,发现,大齿轮竟然能逆时针轻松转动(以前在论坛上看到,好象不能逆时针转动?),和顺时针转时力度感觉都一样,安装好电机再加电,还是和刚开始一样:好象转不起来似的,无力,声音异常,线接口太热(象短路一样)。是电机坏了(电机空转很正常)?还是大齿轮轴承有毛病(拆下电机空转大齿轮,很顺畅,没有大的磨擦和阻力的感觉)?大家帮帮我吧。急死我啦快!

网友:
有刷马达效率太低了,电流很大,没办法玩的

网友:
翻翻老贴,用搜索看看。应该是大小齿配合问题吧。36有这个毛病。

网友:
36#机配的380电机性能特差,漆包线不耐高温,高温下易短路。

网友:
大齿盘的内六脚螺丝松了
引起大齿盘打滑
常见现象之一

楼主:
测试结果出来了,不行,AB胶不耐热,谁有好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修到现在,原因找到啦,炭刷的问题,打开马达后,发现一个炭刷非常松,也没有炭刷换,想了很多法子,最后用AB胶粘住啦,并顺带着清理了一下炭刷接触面,空荷电机正常,明天充电后测试。。。。。。在等AB胶干的 ...

你走运了,碳刷电机都能用这么长时间

楼主:
碳刷电机的正常使用寿命是多久呢?

网友:
你的电机寿命还可以,碳刷的电机还是用外置碳刷的好,散热好,更换也方便,用super400吧,备上10个碳刷,有钱的话换上一套无刷的套装,400多元。

楼主:
真没想到,这么短命.

网友:
充电时间太长了吧!

1.5×7×22=231分钟(3.85小时)我们的经验是2小时左右

网友:
马达的寿命与充电时间有关吗?我只知道电池的寿命与是否过充有关.

楼主:
mamczp没看清楚,不是充电3.85小时,是总共飞的时间加在一起有3.85小时,这是往多算的结果,强调一下,因为我是新手,所以不敢轻易飞,基本上只是在蛙跳,因为不知道这马达这么短命,所以,我都是在机上直接放电,转得差不多了再停下来,呵呵,真正在天上的时间?别算啦,会让大家笑掉牙的。

楼主:
再请问各位,无刷马达的正常寿命会是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