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电机,80A电调,得用多大的电池啊,

楼主(2006-04-23):
我是550的电机,80A有刷电调,得用多大的电池组啊,用几伏的,几安的,有没有人用电瓶啊,
我是用在船上的,电池重量不是问题,用电瓶也行,但要时间长,稳定才行

网友:
7-12V  1-10A都可以,看你的船大小决定吧.

网友A:
正规厂商生产的马达都会著名马达正常工作时的电压,你的马达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
是不是应该去海模版面问问呢?应该能找到答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厂商生产的马达都会著名马达正常工作时的电压,你的马达没有说明书吗?

不是的,我是想问的是,550电机(工作电压6-12V,在12V下输出功率可达到90W以上!),在80A电调的控制下,什么样的电压,什么样的电流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