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人懂2314电机么?

楼主(2006-04-23):
2314电机测试的数据:

锂电    桨(GWS)   电压V(实测)  电流A(实测)          转速          推力g
3节        8040H        11.5        8.4            10500          600
3节        9050H        11.36       14             9300           888
3节        1060H        11          17             8400           990
3节        9047L        11          14.9           8850           905
3节        1047L▲      10.5      20.8▲           7200           1080

第一次玩固定翼`` 对这类东西不太懂``

我想达到推力900G自由`

想请教一下用什么电调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2314电机测试的数据:

锂电    桨(GWS)   电压V(实测)  电流A(实测)          转速          推力g
3节        8040H        11.5        8.4            10500          600
3节        9050H        11.36 ...

1、你要飞什么要900g的拉力,持续需要?
2、电调找个20或25A的就可以了。想线形好就用好盈嘛
3、要是用锂电池,你可能更多的要考虑下用什么电池,20A不小哦……

网友:
用25A以上的电调,辉盛30A或好赢25A都可以,最好别用辉盛18A电调,容易烧掉。

楼主:
谢谢知道拉``麻烦2位了``

飞的是F-14```

呵呵比较重的家伙`

麻烦的问题又来`了`

麻烦帮主在给我选个电池吧``嘻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知道拉``麻烦2位了``

飞的是F-14```

呵呵比较重的家伙`

麻烦的问题又来`了`

麻烦帮主在给我选个电池吧``嘻嘻``

去找个2000mah10C的嘛
但是要一定是要货真价实的10C才用的哦

另外你飞机都这么重了
有条件就用1000mah20C或1300mah15C的电池嘛
飞机可以轻不少

但是有一点就是 C值一定要真实可靠

楼主:
还是等``飞机好了`马上报告重量啊```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等``飞机好了`马上报告重量啊```老大```

非常非常想看看你的F14,能上个图吗?谢谢!

网友A:
我用的也是SY2314电机,1047桨,好盈25A电调,E-SKY舵机,R118F接收,光这些就180克了,好重.再加上机机169克,全重达366克(还未计电池).有什么好方法减重吗?

网友B:
F-14就不能光看推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SY2314电机,1047桨,好盈25A电调,E-SKY舵机,R118F接收,光这些就180克了,好重.再加上机机169克,全重达366克(还未计电池).有什么好方法减重吗?

你的是什么机机哦?
怎么有169
R118F有好重哦?

网友A:
是小旋风,用木条加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小旋风,用木条加强

换个小接收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F-14就不能光看推力了。

在其他方面``主翼架用上了轻木``
其他全KT制``泡沫胶

鱼杆加强``

楼主:
找到了个  yuyan 7.4v 1900mah 10c锂聚合物电池
还有 精英7.4vV 1000MAH 20c 锂聚合物电池

都是精英模型上的`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_type=table#pagebar

楼主:
怎么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