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UTABA 6EXHP PCM套装的有关问题

楼主(2006-04-23):
小弟现在手里头有一套450PCM,包括
电机
电调陀罗仪
电池
,急想配一套
遥控器
FUTABA 6EXHP PCM,
舵机
S3001*4套装妥否?听说S3001用在450上不是很好?

网友A:
S3001装不进去!就算装进去也太重了!

楼主:
原帖由
权仔
于 2006-4-23 12:09 发表
S3001装不进去!就算装进去也太重了!
那我应该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B:
晕死。。450用的都是微型舵机,不是标准舵机。有钱的话可以用HS56 没钱就E-SKY或者辉胜吧

网友C:
一般飞飞就用辉盛9G舵机,几十元一个!
只买6exhp收发,一般飞飞就用辉盛9G舵机,几十元一个!

楼主:
后收到,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