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衡充电器

楼主(2006-04-23):
刘老师的
充电器
电路。我买到的变压器有些不一样,看图,红色圈的地方是连接住的作为一个中间抽头引出,请问这样能用吗?

楼主:
由于几组单独输出的变压器不好找,所以如果还是用次级有中间抽头的变压器两组输出,我改了一下电路,这样可以达到效果吗?

网友A:
不行。可另外想法子。------把变压器次级的包装打开,找到中心抽头,并把抽头的两股铜线分开并引出就行了。
kenzhou

网友B:
这样是错误的!而且一组只有半波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