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12定子无刷的问题~!!!???

楼主(2006-04-23):
DIY~12定子无刷的问题~!!!???[/
size]
9极的定子用12块磁钢~那12极的定子无刷~要用多少块磁钢~?????
请高手回答
~!!!

网友A:
14块磁钢就可以

网友B:
应该是3的倍数

网友C:
楼上的都说得没错!三相电!无论是定子极或是磁场极数都是3的倍数

网友D:
8块,14块,16块磁铁都可以,极数不同绕线也是不同的,得到KV也不同,看你要搭配什么样的桨,直接驱动,还是减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