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6-04-23):
我的机机飞行是总是前后点头和左右晃动,是什么原因啊,谢谢给予帮助!

网友A:
什么机型?什么配置?

楼主:
V2版配GWS舵机,加190陀螺,9X2变频,gws二次变频8通接收。原装电机+好盈30A电调。

网友B:
可能以下原因(供参考)
1、舵机传动部分碰到头罩
2、打副翼或升降舵,观察十字盘是否有前后或左右动作
3、十字盘中心球头与十字盘是否已磨出虚位

网友C:
给小螺距,大浆平衡.

网友D:
上旋翼的螺丝紧度不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