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参数上的模数0.5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4-23):
齿轮参数上的模数0.5是什么意思?
我的是X400.
电机是ALIGN 420LF

网友:
模数是齿轮参数 模数X齿数=齿轮分度圆直径   大小齿轮要模数一样才能配合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
模数是齿轮的固有参数,相同模数的齿轮可以配合使用。
想详细了解请查找机械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
模数是齿轮的固有参数,相同模数的齿轮可以配合使用。
想详细了解请查找机械手册

X400上原配的大齿轮的模数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