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现象,大家帮诊断一下。

楼主(2006-04-23):
配置:亚拓450XL/FUTABA T9ZHP WC2/FUTABA R149DP/FUTABA GY401/好盈ESC-25A-S1.1带外置BEC电调/亚拓430电机/辉胜9g舵机,频率72.270。

有严重干扰现象:只要电机一有声音舵机就乱跳;飞行中油门会失控,电机狂转,1-5分钟后自动恢复。

先后换过FUTABA FF9Super/FUTABA R146iP/FUTABA R136F/亚拓25A电调/辉胜25A电调,频点也换过,都解决不了。

不同的接收机、电调安装位置和接收机天线的布线方式也试过了,还是不行。

来后把电机换回亚拓420LF就没事。

网友:
把430卖给我把~~~

网友:
查我已前的贴,是电调干扰接受.

网友:
假如确实存在电调干扰问题,用什么材料包裹电调和接收机最合适???那里能买到?

网友:
看来是电机跟你不和呵呵,FF9你送PLMM了,把电机送我就好了呵呵,

网友A:
据说用锡伯纸来包可以搞定,但最好的办法还是接收远离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用锡伯纸来包可以搞定,但最好的办法还是接收远离电调

试过了,确实可以,但是对电调散热影响很大。

网友B:
换换舵机看看!

换换舵机看看!以前我也有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换舵机看看!以前我也有类似~

换过了,没用。

网友:
都说420有时会有小问题,没听说430干扰比420强的!关注..........

网友C:
请注意:接收机的安装位置应该远离马达!!!请再检查和调整,相信能有效解决。

网友D:
0.01的铜皮,把电调和接受全包起来,改天上图,入你出邮费的话我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注意:接收机的安装位置应该远离马达!!!请再检查和调整,相信能有效解决。

把所有设备都从机子上拆下来,把所有的导线都拉直(电机、电调、接收机距离最远),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0.01的铜皮,把电调和接受全包起来,改天上图,入你出邮费的话我送你

谢谢!不用了,我打算用超市里卖的锡箔纸。

楼主:
已经解决了

无意中发现只要把电调旋转180度安装就没有干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意中发现只要把电调旋转180度安装就没有干扰了。

这是什么道理呢??锡箔纸的方法我碰到过,好像确实有效果!

网友E:
楼主你的450是不是HDE改直推CCPM?能不能多发几张图片,我也想改直推CCPM,先谢了!

网友:
楼主请问第三个舵机怎样安装?(图中红色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450是不是HDE改直推CCPM?能不能多发几张图片,我也想改直推CCPM,先谢了!

请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