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B义务推荐!:快去当地2手电器市场抢啊!

楼主(2006-04-23):
数周前在广州挖2手......偶然发现该充电器,经过我的使用,效果完全可以和柯达的充电器比美!只是电流小了一些,够了!
SHARP数码相机电池之充电器,当时买回3个,13元单价一个,可以通电测试,测试的办法是接上220V交流,然后短接充电器输出端的1和3端,也就是+-两个端,亮红灯就可以

正在充电了

截止电压在哪里调整呢?在这里!一个可调电阻

边充电边进行调整

大家一定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充电器,呵呵,就是这个了

看清楚吗?再来一张,看得更清楚

电压,充好后红灯自动熄灭,表示充电完成

昨天又和朋友去,竟然找到卖得更便宜的,只要5元一个,但是没有条件通电测试,我一口气拿下20只,结果回来一拆开才发现,原来这样价格的货是进水的,20个里面通电测试能过的有10个,结果晚上每一个都通电几分钟下来,有4个损坏,只有6个能用,最后有一个一不小心又把PCB折断了,郁闷,就5个能用了,合到成本20一个了,晕死.......看来还是宁愿去买那13的了,大家买的时候要注意,能拆开看最好,不让拆的话,看背面的螺丝有没有生锈是最好的办法,没生锈的,基本都没问题,该充电器电流标称650MA,个人觉得,以这样的价格,很是可以多搞几组一起充了,慢一点没关系,反而对电池还好些.大家快去抢啊~~~~~~~~~~
其实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相机LI电池充电器,价格都差不多,买下一个,拆开看看有没有可调电阻就知道能不能调截止电压了!不妨都试一试!

网友:
B哥,您干脆好人作到底,不如在这个帖子里统计数量,帮大家搞一批回来吧,兄弟我这种西部城市,很难看到这样的二手充电器呀,有的话也是一两个,而且价格很贵,超过50元了。
  如果B哥愿行此义举,小弟我每个20元,要8个,邮费我出,拜托B哥啦。

网友:
看外壳怎么这么像我的柯达数码相机的充电器啊?

只是我只有一只。。。。

网友A:
是不是在陶街啊,在边忽位置啊?

是不是在陶街啊,在边忽位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陶街啊,在边忽位置啊?

应该是在将军东

网友B:
问一下  这个充电器是OUT3.7V  输出电流是多少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  这个充电器是OUT3.7V  输出电流是多少大的

这个充电器标称输出电压 4.2V 电流 650毫安。
老B 就是和我一起去买的,我买了6个,有4个能用。

网友C:
晕啊,我在网上买的28每个啊。而且有一个短接时红灯不亮。另外,这个充电器怎么用啊?我拿表检测正负端的输出电压不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啊,我在网上买的28每个啊。而且有一个短接时红灯不亮。另外,这个充电器怎么用啊?我拿表检测正负端的输出电压不正常啊。

要接上电池充电才能量电压的

网友:
中间那个触点是干什么用的?直接悬空就可以吗?我看楼主用了1个发光二极管,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正常充电时那个红灯是一闪一闪还是长亮?充电时直接串联万用表也不能测到充电电流(说是脉冲充电)怎么知道充电电流是否正常呢?另外接上电池后测量的电压是电池的电压啊,如何知道充电器的截止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中间的点是检测端,悬空可以,但是截止电压不准,充电时红灯长亮,充好后灭
充电电流非常正常,650MA-700MA,这个不是脉冲电流那样的充电器
是恒压的,最后截止前的电流小于100MA
我现在感觉这个充电器不比柯达的差,而且截止电压非常准,我调4.15V的,红灯一灭,马上取电池,当时测就是4.15V,24小时后测电池电压,一样是4.15V.柯达的要充到这样准,还需要在转绿灯后继续充20分钟左右才行的

网友(2006-06-02):
这个不错,我这里也找到了一些这样的充电器,不过需要25块钱一个,实在是太贵了。

网友:
老B,能卖3个给我吗?

最好是做好的!先谢过!款打给你,OK?

网友D:
我今天到二手市场找到了以下几个:
Olympus 4.2V700ma 二元
NEC 4.2V500ma 五元
三星 4.2V500ma 五元
可惜没有大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到二手市场找到了以下几个:
Olympus 4.2V700ma 二元
NEC 4.2V500ma 五元
三星 4.2V500ma 五元
可惜没有大电流的.

奥林巴斯的也太便宜了吧?搞十个回来玩玩。

网友D:
奥林巴斯的只找到一个, 型号是LI-10C, 外壳的品相不好, 但板子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奥林巴斯的只找到一个, 型号是LI-10C, 外壳的品相不好, 但板子没问题.

我正好有一个LI-10C,稍微改装一下(温度脚和-之间夹一个二极管)就可以用来充电。
我是2S的电池,只能先充一个,然后再充另外一个。700mA的电流我觉得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到二手市场找到了以下几个:
Olympus 4.2V700ma 二元
NEC 4.2V500ma 五元
三星 4.2V500ma 五元
可惜没有大电流的.

我要!!!!!!!!!!!!!!!!!!!!!最好是Olympus700MA的!
没有的话就随便哪种都行啊,只要能调到4。15V,急用!要2组(6个)能帮我组装好吗?
请告诉我卡号,我打款给你!

网友:
我不知道还能从二手市场找到什么充电器, 但这些充电器除了Olympus LI-10C以外, 都是充手机的, 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