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太重

楼主(2006-04-23):
今天用鸿飞2200mAH的电池飞亚拓,发现电调、电机的温度要比用1700mAH电池飞高出许多,特别是电调的温度手几乎不能摸,是2200mAH电池重的原因吗?

网友:
有可能的。....

网友:
是的!温度高达70-80,不过这个时正常的~2200的电池重了很多阿,我的也是这样,大奖的转速比1700的情况下高很多,所以电机电调热咯

网友:
同样悬停的话,负载重了电机的能量消耗肯定要大,发热也应该要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这样看来电池并不是容量越大越好,应有个折中的选择。

网友:
的确是这样!
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才是最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这样看来电池并不是容量越大越好,应有个折中的选择。

是的,1w拉动5克左右,多了几十克,就需要多好几w功率。。。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解决办法如下:

将电调加散热片,竖直安装在大齿轮下面,花25元买马达散热片,安装在靠主轴齿轮下面,要利用主轴齿轮的分散帮助这些东西散热,这是设计的目的啊!!!电池温度应该不会超作60度的。一般来说温度高于45度用手摸是不行的。

楼主:
有谁测试过到底要用多大的电池(容量、重量)才是最佳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