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初级问题:2408-21中的数字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6-04-23):
想来想去没猜出来,只有请教各位前辈了。

网友A:
24代表定子的直径是24MM,08是定子的厚度是8MM,21就是每个曹上绕21匝线圈!

楼主:
明白了,谢谢“会飞的磁悬浮 ”

网友A:
有些电机也用外径的尺寸标注,比如28040:28代表电机外径是28MM,40是电机的外壳总长是40MM.

楼主:
再次谢谢“会飞的磁悬浮”

网友B:
磁悬浮是冀B的?

网友A:
原帖由
唐山大兄
于 2006-4-24 22:11 发表
磁悬浮是冀B的?
原来大兄跟我是一个地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