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一般的那种号称带锁尾的能用么?飞航线能锁的住么?

楼主(2006-04-24):
不知道一般的那种号称带锁尾的能用么?

和那些动辄近一千元的陀螺仪有什么感觉不同:

我现在用100块的pg03飞的都没问题,不知道价格高过10倍的到底真的那么好么?

不明白??

比如401、240还有telebee的rce500什么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用了就知道了

网友:
我的车就是吉利的,陀螺仪却是GY401。

楼主:
我也订了4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对了~~~开吉利也能跑100码,开宝马也是,但是用起来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宝马不到3秒就上100KM了,并且还能很快地到200KM/H.吉利是能到100KM(尽管慢了点)但要到200就有难度了

楼主:
莫名其妙,尾舵机坏了

今天好不容易周末没事,充饱电池去院子停车场飞我的x400,第一节电池练习悬停很正常,第二个电池飞了5分钟,降落,再次起飞前,我习惯性的动动各个遥控杆,发现尾桨不动,还以为是舵机线断了,确认没有断,为了排除陀螺仪的问题,我跳过陀螺仪直接将尾舵机接在接收机的4通道上,发现还是没反应,舵机很烫。于是回家拆开一看,线路一些正常,当我一查到接收机上,电位器和电路板就发烫手都不能挨,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没有飞几个起落,怎么就这样啊?

当初选择的时候本来想买便宜的9克舵机,121mx的技术说要买就买好的,最后买的 PICO+FBB ,没想到这么脆弱,郁闷的是也不知道怎么坏的?

电路板上我看到贴片元件不多,但是有一个简装的好像是集成电路的东西,就是一个小黑原包,不知道估计是哪里坏了,能修么?

只要舵机往接收机一插,就烫

接收机没问题,我在4通道插上别的舵机都好啊

将这个舵机一插上接收机舵机还能回中位,之后就没反应,立马很烫了

我平时怕烧,就在我的遥控器上把尾舵的舵量值调整到60%,没有卡住的感觉啊。。。

网友:
舵机发热是不正常的,把舵盘取了试机,看还热不热,如果不热,就说明机械部分有阻碍。

网友:
我用台湾生产的telebee的陀螺仪,380RMB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名其妙,尾舵机坏了

今天好不容易周末没事,充饱电池去院子停车场飞我的x400,第一节电池练习悬停很正常,第二个电池飞了5分钟,降落,再次起飞前,我习惯性的动动各个遥控杆,发现尾桨不动,还以为是舵机线断 ...

我有一次机械位置没装好在调试螺距,没注意尾巴,结果尾舵一直在受力都不知道,等发现的时候,HS56已经很热了,不过还好没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