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华迈50A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6-04-24):
华迈50A单向飞机用电调,以前一直用来飞电滑,现在的毛病是打开开关后推油门不管大小都只有5秒左右的动力,然后电调就保护了,再关电调开关后打开还是一样的毛病,用的2200ma的8.4的松下镍镉
电池
和一般540
电机
,请教这是什么毛病怎样解决?

网友:
怀疑是电流过大,我的也是这样的毛病,换电调:(

楼主:
160买来的电调觉得就这么不用了挺可惜的
推小油门也是一样的只有几秒动力,540电机的电流也就是20A吧?
分析不是电流大的问题

网友A:
我的50A双向的电调曾经出现过类似问题,只是时间不是每次都一样,3秒到20秒不等,换了电机就没事了

楼主:
换电机?我从滑翔机换到船上试了一下,船没在水里应该算空载吧?

网友:
昨天找到原因:是电机的问题!我的船换上华迈的电机就没问题了,华迈的电机上焊有3个电容,而我原来的电机上只简单的焊了一只,把华迈的电容换到电机上,就没什么毛病了,怀疑是不是电机上电容的问题,出问题的可以焊上电容试试!原理我可解释不清楚!:)

网友B:
可以打电话到华迈厂找董工程师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