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克的电动滑翔机用什么型号的无刷?最好是外转子.

楼主(2006-04-24):
1500克的电动滑翔机用什么型号的无刷?最好是外转子.

网友:
用辉盛的外传子,你看哪个马达最重,就用那个。拉力 功率和马达重量成正比。

网友:
用外径35mm的外转子电机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0克的电动滑翔机用什么型号的无刷?最好是外转子.

3S-辉盛2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