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弯起落架,怎样才能整齐对称?

楼主(2006-04-24):
看商品机的起落架都弯得很漂亮,自己弯的总是不太理想。

网友:
先在纸上画好要弯的起落架图样,然后用钢丝每弯一下对照图修正一下.

楼主:
钳子弯着总是有点不爽。

转折角大小不好控制,往往角不尖,而且角度容易歪,老是修啊修的……

网友:
我都用铝板做,然后拉线加强,虽然会比钢丝重一点点,但是起码漂亮

楼主:
铝板的来源比较……

网友:
八宝粥的盒子?

网友:
我也觉得钢丝要弯得很理想是困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板的来源比较……

方法1:铝材店,找老板要边料,不要钱(有熟人就用不完了,记得分点给我,呵呵)
方法2:广告公司,有专门的条型铝材,要少许RMB,不贵,而且质地很合适,硬度适中,不容易折断
方法3:废品收购站,铝做的东西烂多,和老板商量一下,多半也不会要你钱,捡吧,不过拿回来要洗洗打靡再用,主要是卫生和安全问题
.......

其它来源自行研讨

对于较软的铝材,本人用加张力线(补鞋用的胶线)来增加强度,有时也会在两边各打一洞,穿两个8字环用皮筋拉住(有很好的保护和减震效果)。以前还用过刷一层环氧的办法,不过不理想。

网友:
因为是用手工弯,当然得靠你的手工技术,没有巧门,只靠细心。

网友:
的确很难弯.我也在想找一个好方法来做.

楼主:
这是一格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网友:
作啊做啊做的多了手艺熟了就好了。

网友:
我的堂兄小时候做弹弓手Q,弯的是很粗的铁丝,照样想弯成什么就什么样。同学把他家叫做弹弓制造厂。想来功到自然成,弯多了就行了。

网友A:
看建筑工人弯钢筋去,如果还不明白就......

网友:
这个还是操作的问题,钳工技术还是要多练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建筑工人弯钢筋去,如果还不明白就......

好像还是需要搞专用工具……

网友:
不用专门的工具,在一块厚实的木板上钉两根大号的钢钉,间距不要太大。然后将要弯制的钢丝放在中间,一掰就是了。

楼主:
那样出来的东西还是相差不大的

弯钢筋那个工具,弯出来转角处没有一点多余的,记得好像是角铁+手柄的东西。

网友:
我目前再造新机,到时候也要做起落架的。等我到时候搞,看能不能总结出一点经验。
我以前弯制的麻雀枪(弹弓),还是不错的。嘿嘿。

网友:
1MM厚纯铝板,1米X2米的,要90块一块,我家旁边商店有卖的,要的加我QQ:37765172,但不知道怎么寄给你们喔!

楼主:
纯铝?
应该是硬铝合金吧?

网友B:
用小型的老虎台,很好弯的。其实主要是用钳子夹住是钢丝要跑路。用老虎台就好了。要精确还可以做个工装来帮忙。

网友C:
原帖由
傻乎乎的猫
于 2006-4-24 20:06 发表
纯铝?
应该是硬铝合金吧?
够力的,试过,有2MM.3MM不同SIZE的,要的话我帮你地搞下啊,不过真系好大块哦,点算?

网友D:
纯铝太软,合金才用得成,但是做窗的那种不行,一折就容易断

网友E:
弯角度的时候用明火在要弯的位置红一下,可能会好弯点!
以前我这个方法弯过水管!角度差不多!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F:
关键是要有一把好的钳子.尖咀的.或小号老虎钳

网友D:
台虎钳好搞定,整出来直得很

网友G:
建议弯钢丝前先高温把钢丝加热到微红,然后自然冷却!冷却后想弯什么造型都没问题。弯好后再加热到微红立即放到水里冷却(技术上叫褪火),中间不要停留,钢丝又恢复原来的弹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