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光快船用什么电机

楼主(2006-04-24):
如题,一米长的紫光快船应该用什么电机,无刷还是铁氧电机,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6137091b56024.jhtml有人推荐我用这个电机。请各位给点意见,谢谢http://www.taobao.com/view_image ... TM%3D&version=2上不了图 看连接

网友:
这电机不行,一米长的紫光快船太大,用这电机顶多25公里,负荷电压9。6V,建议你用大功率大电压的电机,华迈的2008或者8407更适合你,不过这两个电机价格不便宜,如果是我的话,一定会买540XL无刷和60A电调,16节电池的话,
上50公里不难

楼主:
请问在那个网站有卖,谢谢

楼主:
有谁可以帮我配一个方案,不一定用无刷,电机加电调最好不要超过350元,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配双马达方案,用2个2412-8,kv 15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配双马达方案,用2个2412-8,kv 1500的

双马达要考虑找正反桨,不好找

网友:
不会吧,有很多双马达的船,如巨蟹等,他们都是用的双马达,他们的桨不能用在紫光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