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01可以使用一般的50元钱以下的那种小舵机飞x400么?

楼主(2006-04-24):
经过这几天的了解,我想买一个401,但是因为舵机是易耗品,我在ele买的尾舵机pico +f/bb 一只(尾舵用)116元的那个GWS的,没用两次就坏了,因此我不想买太贵的,不知道一般的能用么,如果可以,我就订货了,一台新的401

网友:
买hs56吧~!值得的~买差的坏几次就够了!56一般都是换齿轮.这样省了好多

网友:
尾舵机的寿命没有这么短,楼主是否开启了GY401的数码舵机功能,如果开启后而又不用数码舵机,则舵机会被烧坏。另外舵机的转动是否有较大的不正常的阻碍也要检查。总之,一颗舵机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
hs56还是算啦,还是买9650好!有谁试过用9650锁尾而扫齿轮的请举手!没人举手?好,那就用9650吧,当然你要是不怕超重用9254更好!

楼主:
莫名其妙,尾舵机坏了

今天好不容易周末没事,充饱电池去院子停车场飞我的x400,第一节电池练习悬停很正常,第二个电池飞了5分钟,降落,再次起飞前,我习惯性的动动各个遥控杆,发现尾桨不动,还以为是舵机线断了,确认没有断,为了排除陀螺仪的问题,我跳过陀螺仪直接将尾舵机接在接收机的4通道上,发现还是没反应,舵机很烫。于是回家拆开一看,线路一些正常,当我一查到接收机上,电位器和电路板就发烫手都不能挨,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没有飞几个起落,怎么就这样啊?

当初选择的时候本来想买便宜的9克舵机,121mx的技术说要买就买好的,最后买的 PICO+FBB ,没想到这么脆弱,郁闷的是也不知道怎么坏的?

电路板上我看到贴片元件不多,但是有一个简装的好像是集成电路的东西,就是一个小黑原包,不知道估计是哪里坏了,能修么?

只要舵机往接收机一插,就烫

接收机没问题,我在4通道插上别的舵机都好啊

将这个舵机一插上接收机舵机还能回中位,之后就没反应,立马很烫了

我平时怕烧,就在我的遥控器上把尾舵的舵量值调整到60%,没有卡住的感觉啊。。。

网友:
卡住的感觉不是凭感觉能出来的,要看机械部分是否真实存在堵转的情况。
舵机烫,是绝对不正常的,一定是有地方堵住了,把舵盘取了看它还烫不烫。
另外,取掉尾变距舵盘后再用手拉一拉,看阻力是不是很大,如果很大也要找原因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