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镍轻电池 “冲电时间”的计算方法

楼主(2006-04-24):
?~?~?~   知道的 `  回答下``~谢拉

网友A:
容量*1.4/冲电电流(1/10C)
容量*1.2/冲电电流(1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1.4/冲电电流(1/10C)
容量*1.2/冲电电流(1C)

有点不明白类`  (1/10C)  和  (1C)  代表什么啊 `

网友:
电池的充电时间公式 T=C/I×(1.3~1.5)
(解释:C 电池容量mAh    I 充电电流mA    T  充电时间)

楼主:
×(1.3~1.5)   这个怎么确定范围啊 ``

楼主:
还有和冲电 电源几V的没关系吗 `~~?~?

网友:
1、系数根据经验确定

2、电压关系不大,但不能太大,当然也不能低于电池充满时的电压

其实我也是刚学来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