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池能用商店卖的镍氢充电电池吗?

楼主(2006-04-24):
动力电池必须是专用的吗,商店卖的充电电池能用吗?

网友:
不可以,普通电池放电C数都不大

楼主:
动力电池只有在模型店有卖吗,商店就没有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电池只有在模型店有卖吗,商店就没有卖吗


是的,因为需求量小,一般商店不愿意卖。只有航模店有销售,可以考虑浙江kan的镍氢电池,或者翼龙上的镍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电池必须是专用的吗,商店卖的充电电池能用吗?

能用,但性能下降,还是专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