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楼主(2006-04-24):
请问,我用的是国产的科尔科(colco)的遥控器,背面接口与我们用的ps/2 鼠标接口以模一样,不是S端子  不知用什么方法可以查到他的PPM输出和接地口

网友A:
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用耳机加一个1uf-10uF 的电容,用假设法测量。

如果有一个万用表就更准确了。

方法如下:

假设某一点位 地, 分别用万用表测量其他管脚相对此脚的 电压
电压 大于0.5V管脚,做进一步测试

电压等于 5V的为电源输出

如果假设不成立,换一个管脚继续假设

一般PPM 信号电压为 0.5v-3.5v

假设你测量到两点的电位在这个范围

那么可以用耳机串联一个电容(1-10uF) 去“听”这两点的波形,有点像电流声,PPM 波形可以听出来的。

当然,也可以用音频示波器来捕捉,或者条件好的朋友直接用示波器看。

有电路知识的朋友,打开遥控器,从电路上也能分析出来。

网友:
村夫您好!好久不见了,感谢你的G2USB接口哦,我现在练的喊好,谢谢你!

网友:
入门求教

想买个G2的模拟器,不只要买些什么.另如何买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用耳机加一个1uf-10uF 的电容,用假设法测量。

如果有一个万用表就更准确了。

方法如下:

假设某一点位 地, 分别用万用表测量其他管脚相对此脚的 电压
电压 大于0.5V管脚,做进一 ...

好专业阿,实在看听不懂。如果我把,我的遥控器内部照片发给你,  有用吗?

网友:
我的雷鸟遥控也找不到信号输出.也是PS2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