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舞者改无刷的感受与总结

楼主(2006-04-24):
最近将手上的云舞者改无刷动力,用的是:辉盛2408-21外转和18A电调,650mah 8.4v fullymax电池组。

改造的方法是将原电机安装塑料板拆下,并且把承托电机的黑色铝质半圆托拆掉,直接在塑料板上安装无刷电机,然后再将塑料板用螺丝固定在机头罩上。

改造后动力提升是意料之中的事,但试飞时发现比原有刷动力系统更难操控(也就是更贼了),后来研究了一下,决定将机翼的迎角降低。

降低后迎角在1度以下,再次试飞发现速度提升比较大,操控也好多了,平飞的姿态一点都不会贼,而且抗风能力增强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机翼迎角在一定范围内,迎角越大,同样速度下的升力越大,原来的迎角为有刷动力而设计的(其实没风的情况下,原配有刷动力飞云舞者感觉还是比较慢),改无刷后,如果想把速度提升上去,自然需要降低机翼迎角。

以上是本菜鸟的一点小经验,供各位新手参考,应该可以提升飞机的平飞速度和操控性能。

网友:
原来的动力头部更重吧,改铃铛后重心后移了。

网友:
对对,我改翼龙无刷后感觉也是比以前贼多了,不好控制,要重新调整重心才还飞,而且我是连电池一起换的,换成了锂电池组,结果还要配重才好飞,麻烦啊,还是又改回了有刷480电机,呵呵,效果差不多好伺候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