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个虾,请大家给指导

楼主(2006-04-24):
船身是用2MM的层板做的,前后浮筒是用2MM桐木做的,  3.7CM的尼龙浆(至于浆距就不知道了,在北京晓科那买的),用15的三叶手拉船机,空船壳重300克,想用10克舵机,轴系用C仔的(直轴),全船长大概是600MM左右,舵系是用手电钻和锉自己做的(还没抛光)。请教大家这船速度能上多少???能起滑吗???还有轴系的和船应该是什么角度呢??  也请老鸟给些技术方面的知道,  谢谢大家了~~~

楼主:
谢谢楼上帮顶,谁能不能给点技术方面的支持啊,谢谢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对H级不太懂!

网友:
做工很漂亮,结构也简单,值得模仿

楼主:
什么好不好意思的啊,我不也不懂吗?!
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比我的漂亮啊!!!

网友:
挺漂亮的船,用软轴吧  推进角度好些 速度也会快些

网友:
舵机用10G,扭力会不会不够大啊???

楼主:
谢谢大家,想用软轴但连接套不好找,有怕麻烦所以~~~
用10克的舵机目的就是为了减轻重量,被船重怕了,至于扭力先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想用软轴但连接套不好找,有怕麻烦所以~~~
用10克的舵机目的就是为了减轻重量,被船重怕了,至于扭力先看看吧~~~

连接套可以DIY啊!要是有米的话建议用无刷和锂电!尽量减轻重量!
而且舵看起来也太笨重了点!我在45CM长的小船上用的舵是用做铝合金窗户的废料做的!至于重量嘛~~~~~~~~~~~~~~在15G以内吧!

楼主:
12楼的,你不觉得铝合金窗户太单薄了吗???
靠,这也想得出来,我也用它做过,铝合金也就最多2MM厚,看来你的船太小了~~~
再说了,你用2MM的铝合金给我钻出了眼儿我看看,真会找乐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身是用2MM的层板做的,前后浮筒是用2MM桐木做的,  3.7CM的尼龙浆(至于浆距就不知道了,在北京晓科那买的),用15的三叶手拉船机,空船壳重300克,想用10克舵机,轴系用C仔的(直轴),全船长大概是600MM左右, ...

浮筒应该再往下一点,应该保证船起滑后船的前端主要是浮筒接触水面
另外,你的船头对于重心的调试不是很有利,你的号码:“05”应该是引擎放置的位置,引擎要尽量靠前,重心很重要,否则后果很严重
直轴没问题,舵系做的很不错,再加工一下吧,把舵片的前缘再磨的尖些,别小看这点阻力~~~
配桨很重要,从小的桨开始,慢慢的调,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12楼的,你不觉得铝合金窗户太单薄了吗???
靠,这也想得出来,我也用它做过,铝合金也就最多2MM厚,看来你的船太小了~~~
再说了,你用2MM的铝合金给我钻出了眼儿我看看,真会找乐儿~~~

呵呵~~~~~~~~~~``我的小船是45*11!用铝合金做的舵很好用,一点抖舵的迹象也没有!

网友:
Rigger不使用軟軸Flex Shaft來改變螺旋槳與船底平行角度,
基本上發動機再夠力...
周邊船具做的再精緻也都是惘然!
先將直軸改成軟軸+可調式尾軸固定片的形式再來研究如何設定它比較有意義!

楼主:
谢谢16楼~~~,
不过我的发动机已经装好了可能要靠后点,不过“05”的位置放油箱可以吗???
在正船中间位置靠后一点,这样可以吗???  已经装好了,想问问这样可以吗???
反正已经这样了,就请大家给点意见吧,谢谢~~~

楼主:
大家给点指导啊,这样装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16楼~~~,
不过我的发动机已经装好了可能要靠后点,不过“05”的位置放油箱可以吗???
在正船中间位置靠后一点,这样可以吗???  已经装好了,想问问这样可以吗???
反正已经这样了,就请大家给点意 ...

邮箱可以放在“05”处,主要是配好重心,这点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