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电压表的问题

楼主(2006-04-24):
究竟是数显的 电压表头准确点还是 指针的电压表头准备点呢?

网友:
数字表准确点但机械表响应速度要比数字表快!

网友:
数字表没有人为的读数误差.

网友:
数字表精度高,指针表分辨率低这只是通常的理解,但这涉及到一个‘识认性’的问题,通常人脑对物体方位(或空间)的变化较为敏感,而对连续数字变化体现的值会较为迟钝,所以一般讲指针式的模拟表头适用于判断电压的升降趋势或范围的认定(正常范围或异常范围),数字表头适用于精确数值的判定。另外,如果是波动较大的电压,乱跳的数字会让人无可是从,指针表的磁阻尼作用会感觉好些。

楼主:
哦谢谢大家了

这样字节该够了吧

网友:
二楼说的数字表怎么会慢呢?慢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瘟 参见初中3年纪物理课本 第4章2节7段第45---86字

真够热心的吖

网友:
数字表是通过双积分A/D转换器进行模拟-数字转换,双积分特点就是转换速度较慢,2~3次/次,四位半的更慢一些,但是数字表是直读的,比起读指针表快多了,另外数字表能测正负电压、能测大电流、精度高等特点,而且也不算贵,推荐用数字表,
用数字表测电解电容充放电过程就不如指针表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