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0与亚拓450的选择

楼主(2006-04-24):
想飞电直了
请问新手选Z400还是亚拓450较合适? 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当然是450,如果选z400,还不如选黑鹰

网友B:
Z400过时了,
X400不错,和450XL不相上下的,配件要便宜一点。

网友C:
说得对!如果选z400,还不如选黑鹰 !

网友D:
新手买黑鹰吧 练好了上亚拓

网友E:
黑鹰不是不好,就是尾传动容易扫齿轮!烦……

网友F:
黑鹰皮带版本~~~~~~~可能会好点!

网友G:
黑鹰和X400,对新手应该选哪个?

网友H:
黑鹰400皮带版的价格跟X400差不多,不过个人感觉X400做工要好点。建议新手还是上X400。

网友I:
但是黑鹰的性价比高!

网友J:
X400和450,配件偏贵,有米喂的话不错。菜鸟二选一的话,还是450,起码有问题容易找到人帮忙。要经济还是黒鹰。

网友:
X400肯定更好,适合新手,也兼顾高手。做工好,最近又除了新版。

网友K:
建议你选450飞行感觉就不一样

网友L:
花多眼乱。自己哪主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