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铷铁硼磁铁的550电机

楼主(2006-04-24):
有没有人试过, 换了铷铁硼磁铁的550
电机
好象空载电流大很多
空载发热也比较厉害
看我换的磁铁, 550电机, 呵呵
磁铁尺寸:5x5x35
为了买得价格低些,一次买了50条,现在剩下不少....................

网友A:
买50条要了多少钱啊,上次我买了6条改380的电机他要了我10块啊

楼主:
超过100元了............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发现你的磁铁两两之间间隙好大啊,有0.5MM吧,这样会导致很大磁阻,所以空载电流大,要尽量使磁场均匀,最好把磁铁打磨成瓦型的,不过有点复杂

楼主:
磁铁是方型的,面上基本没有间隙的,你看到的是粘胶, 背面当然是分开的了..........

网友B:
与改之前性能有多大分别?换磁铁改变扭力还是什么

网友C:
有做好的550电机的铷铁硼磁瓦,为什么不试一试哪?!
找suzo

楼主:
可惜没滚珠轴承..............

楼主:
转速从14000rpm降低到9000rpm 7.2V下

楼主(2006-09-19):
准备装入HBX试试

网友:
磁场加强后与转子的作用力加大,导致空载转速下降,但扭距应该回升上去

网友D:
这样改好像没有什么帮助吧?

网友E:
是提升扭力还是转速?耗电增加了吗

网友F:
KV降到400以下就可以当直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