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晶体

楼主(2006-04-24):
我的FUTABA 115F 在一次炸机中失去接收的功能。我怀疑是晶体坏了。哪位大哥知道如何检测晶体好坏的方法。谢谢了。

楼主:
再问,发射晶体和接收晶体能不能互换?即发射的插在接收上。

网友A:
不能互换!炸机了损失晶体是很常见的!我就损失过两个接收晶体.
要测试的话最好做个振荡电路,把晶体装上去看能不能起振.不过最好还是替换法,找个新的同频晶体装上能用的话,那你的那个肯定是碎了

楼主:
还有如果重新买一对的话。把原来那一对换掉。是不是也要72.910M(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频率),还是只要在72M频段内就可以了。

网友B:
大于72.5Mhz;小于73.0 Mhz,如72.670,72.870,72.910,等都行。

网友A:
如果只买接收晶体那就一点要和原来一样的哈

网友C:
为什么没有人去定做晶振,定做最少要100元大约单件价格在六七毛。一大包啊!!

网友A:
电器上用的普通晶体确实只要几毛钱一个.定做的也有,要求高的地方频率点不是常规件的话,只能定做,以前开发产品的时候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