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历血的评析与心得---写给刚入门的菜鸟门。

楼主(2006-04-24):
本人一路摔摔打打走了不少弯路,吃了不少苦头.如今再回首,心里万般滋味都有把自己的心得写下来奉献给刚入门的朋友们,希望大家汲取我的教训--------思恩力
    首先,恭喜你进入电直的天地,在这里你将收获无限的快乐,也将面临巨大的阻力,直升机是所有种类中结构最为精密繁杂;调试最为烦琐细致;操纵最为困难;修理最为繁多;花费也比较大的种类。所以选折这个需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你选折它意味着你将不断的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
    接下来,我们正式谈谈电直的飞行。首先,我想提醒你:模拟器是你必需的帮手(常见的G2/G3/XTR都可以),它能让你学到刚开始学飞最缺乏的方向感(尾巴,横向,前后)。每天1-2个小时,连续1-2周,这时你应该具备较短的打舵反映时间并且能够在模拟器中悬停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考虑选折一架适合你使用的真机进行飞行了。现在市场可以提供选折的无非有3大类:第一,初级的4通道电直,例如雷鸟,佳宝,ESKY,华科尔4号机,LAMA2。。。),这些电直操纵设计偏向于稳定而操纵较为迟钝,容易受到风向的干扰,并且尾电机单独驱动的尾桨稳定度不够。但是它们具有的突出优势是轻小,结实,配件便宜。在刚开始操纵它们的时候,请注意:第一,起飞之前请一定将尾桨的中立点调好(将油门推到即将起飞的位置观察尾巴,如有偏转请用微调修正),保证大桨无丝毫双桨(调双桨是此类飞机最频繁的调整,请耐心的调整,调整方法请在论坛里自行查找,在此提示下:弯折平衡杆的曲度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第二,无论什么时候,请将尾桨的方向操纵视为第一,始终保持对尾,这样你将获得最直观的打舵反应能力,减小失误。第三,你需要准备的配件:备用的电池,(以7。4V 1000MAH的哩聚合电池为好,请使用专用的充电器),塑料大桨1-2对,尾桨1-2片,平衡杆请使用26自行车钢丝,尾马达为消耗品,须多备。这些电直的性能都差不多,因此请不要经常发类似ESKY4通,佳宝,哪个更好一类的帖子。对于此类4通电直我并不推荐具有前面的模拟器练习的基础的朋友使用。因为它们过于迟钝,将有更好的选折。下面开始重点介绍第2类电直,在我们常见的电直中它们属于中级类别。
    我们很遗憾得看到,随着ESKY 6通道,ZOOM400,华科尔36号,亚拓450,(其实亚拓对于你来说应该属于高级的了,稍后详细解释),4通道的电直正逐渐被淘汰,因为新出来的这些电直配件便宜,飞行更加稳定,而操纵更加容易。而曾经一代名机ZOOM400也正在逐步退出,原因请参照有关黑鹰400的叙述。现在,我想主要的来谈一下主流的3款电直,黑鹰,36号,亚拓450。很多朋友不知道如何选折,现在我一一剖析。
    黑鹰:缺点:1,使用ZOOM400系旋翼头,平衡杆摆臂等地方的虚位无法解决,尾波箱尾轴尾推虚位稍大,强度稍差---解决办法:旋翼头换金属件,(黑鹰有出金属件,价格便宜,大概200多),尾波箱要改进工程巨大,故将就。
2,使用轴传动,容易扫齿,冠齿因为长时间高速与电机齿旋转,寿命较短,伞齿由于尾桨的突然卡住(如着陆时)等原因也较易扫齿。解决办法:冠齿调整好与电机齿的距离,并且尾管与机身连接处一定要固定死;伞齿,将垂直尾翼垫高,防止降落尾桨着地。间隙调整好。另,将传动轴靠近尾管2工分处截断,再使用油管等软管重新连接,能起一定的缓冲效应。经过如上工作,能大幅度降低扫齿概率,但是扫齿仍会不时发生,总得来说,效果勉强,而且维护麻烦。
3,尾桨转速稍微不足,工作在低转速高攻角状态。因此尾巴不太稳定,补救办法:使用更宽更长的尾桨能以一定的弥补,
4,黑鹰和ZOOM400这个单齿盘系列的电直最重要的缺点是:尾驱动冠齿与大齿盘共同与电机齿咬合.这样一来尾桨转速直接受大桨影响.大桨转速一降低尾巴立刻偏摆.尤其是增减油门的时候表现最为明显(即使使用皮带升级件亦如此,因为ZOOM400/黑鹰的皮带升级件都是直接在主轴上套一只皮带轮来驱动尾桨).还有,当你收低油门的时候,尾桨转速立刻大幅下降,无法抵消大桨的反扭力.此时尾巴基本处于失控状态.
------单层大齿盘的设计这是这个系列的飞机最致命的弱点。直接的影响就是你会发现尾巴不稳定,难控.建议飞这2种飞机时适当调小螺距让大桨处于高转速条件下的飞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尾部不稳定的缺点.
优点:配件便宜,侧板使用波纤材料,强度非常高。
华科尔36号:36号使用450结构的双层大齿盘尾桨驱动组,从根本上杜绝了轴传动维护困难,即使用皮带件也尾巴不稳的缺点。因此这是个不小的改进。它将大幅度节省修理的时间,让你有更多的飞行时间。但同时旋翼头同黑鹰一样,同样有一些虚位。同时,它可以使用黑鹰的金属升级件,升机后飞机更加结实。操纵性能和黑鹰没什么区别。因为他们使用的都是ZOOM400系的旋翼头,至于旋翼头的塑料件脆弱(其实黑鹰的塑料件也强不到哪里去),。但是36号唯一的不好就是机身侧板不结实,而黑鹰的侧板做得很好。
      总的来说:黑鹰和36号综合性能相比黑鹰相对要差一截。相信面临这样的选折的朋友都是处于悬停,航线阶段的练习。尽管36存在侧板不够结实的问题,但是在悬停航线阶段可以忽略这个问题。很明显:36号是个不错的选折。黑鹰如果对上述问题加以改进,相信也将是一架好飞机。
亚拓450。亚拓450使用更加灵活的旋翼头,因此有着优异的3D飞行性能。但是,很遗憾,你会发现它同时也是一架价格昂贵的飞机,而且对相关的电机电池要求不低。尽管性能优良,但是相对于刚刚学飞的朋友们来说,还是用不着的,因为悬停航线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使用450练习你会发现:其实你在配件上的花费也许已经够买2个黑鹰或者36号了。(本人使用450 4月,花费800多配件)
另外,来自台湾的后起之秀ARK模型推出的X400也将是不错的选折。该机有着逼近450的飞行性能还能保持较低的价格,让我们期待它的普及吧。
说了这么多,关于飞机的选折,请记住:选折飞机除了飞机的飞行性能之外,还必须考虑:1,配件价格,因为它关系着你后继投入的多少;2,维护难易,因为它关系着你后继飞行要花多少时间在维护和修理上;
现在,我将谈谈此类飞机飞行中的具体问题:
1,需要购买的配件:,大桨,尾管,大齿盘,主轴,横轴,平衡杆,脚架,尾桨夹,尾桨。如果使用塑料件而不升级金属旋翼头,请多备点桨夹。
2,请加装练习架,即使无练习架,请在起落架上横向加装一条碳杆防止飞机侧翻。从本人的飞行经验中可知:至少60/100的大桨损坏由于飞机侧翻大桨打地后损坏。
3,请使用适合你使用的电池。具体:尽量选折高容量的电池(考虑价格的原因以2000MAH放电倍率10C为好,可想一下:1500MAH 15C放电和2000MAH 10C放电能力相差不大,)
4,第4,请注意哩电池的维护。哩电池非常娇气。一有不慎即报销。具体来说:不能过放,请不要相信电调的自动保护功能,除非是具有平衡放的单节检测的电调。并且截止电压请尽量设置高。(单节以3V为好),第2,10C以及10C以下的请按照4。2的充电电压进行充电,12C以上的请按4。15的截止电压充电。
    本人是一个狂热的飞行爱好者,结合自己的飞行经历说了这么多。请坛子里的老鸟们多多指点,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给初学的朋友带来一点帮助.最后,祝愿大家飞行愉快,........................

网友:
看得出楼主的确用心体会了飞行,如果你已经能购很稳的倒飞旋停,那么就不会认为36号好比黑鹰更好了!

网友:
顶完!慢慢看!辛苦了!

网友:
顶~我用450练习悬停,现在大概能够对尾&侧面比较自如了,对头还不行。摔了一次。损失100多,不过脚架绑了1个多月~我觉得初学的训练架式非常重要的,可以减少很多损失:) 我的训练架式自己用风筝的碳纤竿+乒乓球自制,效果非常好:)

网友:
本打算买黑鹰的。现在说的我很毛了。买x400吧。。。

穷人命苦啊。。。。。。。。。。

网友:
楼上的兄弟,我都有玩过黑鹰啊,新买来调好倒飞很稳的,就是当时感觉倒飞动力不足,好来换了V2升级件这个问题就好很多了,所以3D还是要升一下的好。

网友A:
楼主说黑鹰的那些缺点,在皮带版中已经改进很多了.

网友:
看了再顶

我的观点一直是:模拟器才是真正省钱的基本功练习方法

我已经开始练习3D了,450飞到现在只摔过两次,修理花费不超过一台黑鹰机身

(当然玩450的同志们喜欢升级金属件,那搞下来就是上十台黑鹰的米米了:)

主要原因是我飞得少,当然摔得少,还有就是模拟器里面练出的下意识的救机反应

靠本能救机也不下10次了,摔的两次也基本上是操控以外的原因

不用真机去做不熟的动作,可以大大减小炸机机率

只用练模拟器练习当然不行

用便宜飞机代替模拟器练习基本动作,大家也可以算一下,是不是划得来

我练一个小时模拟器总要摔个上十次的,换成黑鹰估计花销也可观了

网友B:
楼主尽管穿着新马甲出场,但还是不响应党的号召,不够以时俱进呀。黑鹰早升了皮带,听说现在旋翼头的升级件都出来;36#更是升到37#去了;而X400现在的反应好象还不如上市前热烈呢......楼主应该就最新的发展动态做个比较,大家都很期待呀!

网友:
好帖!拜读了!!收获不小

网友C:
不管怎么样,对楼主这样为新人介绍经验的做法表示感谢,说风凉话的BS。顺便问下,楼主用过黑鹰的升级件吗?能再介绍一下吗?

网友:
好贴,顶!

众口难调,对电直的感受与评价,也是因人而异的,不同阶段,不同感受,很难做横向比较的,因为你不可能同时同一阶段去体验不同机型!我想模型这东东还是从一而终,最终都可秀成正果!

网友:
写了这么多不容易,一定要顶一下.

楼主:
呵呵,欢迎指点。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黑鹰的那些缺点,在皮带版中已经改进很多了.

------黑鹰的皮带升级件确实让人省心不少,但是依然无法弥补尾巴的问题。因为它是在主轴上直接套一个皮带驱动轮,减速比大概1:4。老实说这样的减速比正常的飞行状态问题不大的,但是增减油门时尾巴的偏摆日染无法避免。而收油后更加明显,我使用黑鹰原装的295木桨时一收油,大桨转速立刻骤减,(可能是因为桨径小而轻,惯性因此也小了)尾巴出现大副偏转。

楼主:
你好。

引用 网友B:
楼主尽管穿着新马甲出场,但还是不响应党的号召,不够以时俱进呀。黑鹰早升了皮带,听说现在旋翼头的升级件都出来;36#更是升到37#去了;而X400现在的反应好象还不如上市前热烈呢......楼主应该就最新的发展动态做 ...

---原谅我到现在才发现5IMX,以前一直在5IRC上混着。发现这个论坛在我所喜欢的电动模型方面确实专业,因此来到这里,希望能和大家互相交流,互相促进。本人所写的评析只是根据自己的飞行体验原本的写了出来,所说的各架飞机于我本人无任何附带关系。至于写现在的潮流一类的飞机。原谅我能力,学识有限。我写不出来啊。

楼主:
你好

引用 网友C:
不管怎么样,对楼主这样为新人介绍经验的做法表示感谢,说风凉话的BS。顺便问下,楼主用过黑鹰的升级件吗?能再介绍一下吗?

你好。黑鹰出的金属件我本人感觉还是物有所值的。做工和精度都过得去,但是10字盘比较重,旷量也有一点点。建议你升级:桨夹,中联,副翼座这3件基本就可以了。祝飞行愉快。

网友:
顶,只顶中肯的技术帖……

网友:
这样的帖子再不顶 还顶啥贴呢:)

网友C:
楼主你好,你说升级桨夹,中联,副翼座是什么意思?是用黑鹰的金属件还是别的品牌的?我现在正在考虑X400和黑鹰。X400全金属件感觉也很贵,黑鹰的还比较和我意,但看评论是X400的好点。
请问这类机子有必要全金属升级吗?还是买个普通的自己买些金属升级件?如果自己买,该买那些金属件好?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说升级桨夹,中联,副翼座是什么意思?是用黑鹰的金属件还是别的品牌的?我现在正在考虑X400和黑鹰。X400全金属件感觉也很贵,黑鹰的还比较和我意,但看评论是X400的好点。
请问这类机子有必要全金属 ...

你好。我说的升级桨夹,中联,副翼座是说你只要选折黑鹰原厂的这几件就可以了。
X400的确要强于黑鹰。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黑鹰的价格也是明摆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说升级桨夹,中联,副翼座是什么意思?是用黑鹰的金属件还是别的品牌的?我现在正在考虑X400和黑鹰。X400全金属件感觉也很贵,黑鹰的还比较和我意,但看评论是X400的好点。
请问这类机子有必要全金属 ...

关于X400。我的意见:买普通版本,在适当的升级其中几处(其实新玩的别忙着升级为好。因为能量是首恒的啦。呵呵。旋翼头不坏大桨,3轴。。。。。)

网友C:
哈,越来越高兴了,看来我只用部分升级了,还有要麻烦楼主说清楚点.我买个塑料的X400,再买点什么金属升级件备着好?还有,顺道买点什么易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越来越高兴了,看来我只用部分升级了,还有要麻烦楼主说清楚点.我买个塑料的X400,再买点什么金属升级件备着好?还有,顺道买点什么易顺件?

中联,桨夹。SF臂,日字框。基本够了。易损件也就这几件的。塑料件便宜的话您可以多买点备摔。虽然飞飞机想不摔很难,但是还是尽量小心。

网友:
好看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
中联,桨夹。SF臂,日字框。基本够了。易损件也就这几件的。塑料件便宜的话您可以多买点备摔。虽然飞飞机想不摔很难,但是还是尽量小心。

谢谢指点,但我看前面您说旋翼头不能太结识,不然大桨什么的摔的时候保不了的。那和要升级
中联,桨夹。SF臂,日字框金属件有没有冲突?我是大电直菜鸟,望指导,小机玩的差不多了,马上要上X400或黑鹰了。

网友:
呵呵,本人是新手,刚买了台450xl,按楼主的意思用450来练悬停和飞航线就是浪费了。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