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我的CupidII的控为什么只有大约十五米的遥控距离

楼主(2006-04-24):
超过十五米就开始抖舵,
电机
也断断续续,我试过了,把天线全部收起来大约只有一米的遥控距离,超过一米就抖,是不是和我的接收天线只是缠在一起,没解开有关呢?可是看很多人都是就那样吊着。。。。。。郁闷

网友A:
新买的吗?在哪里买的,找商家问问啊!

网友B:
红模说得对,好像就是北京和上海有卖的,据说他们的服务不错,有问题就找他们退换!

楼主:
就是太麻烦了,虽然在上海,过去还是要近两个小时,还要转车,先在论坛上问问吧。。。。

网友C:
是在我们这里买的吗?侧遥控距离是需要吧接收天线完全放开测试的。请吧接收的天线完全放开如果距离还是不够请先和我们电话联系,如果是质量问题,我们会快地给你更换的,费用有我们承担。谢谢。

楼主:
接收天线放开,发射机天线受到最里面,遥控距离大约三米。。。。。正常吗?

网友D:
~~~~~~~~~~~~~~~
厚厚 我在机架上钻了个洞,插了根碳杆,然后把天线并排绕了10厘米左右,原来是为了好看和整齐,后来发现以电调老喘气,油门最小时,螺旋桨会不时地乱动,现在却不乱动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对电调的干扰少了,或者是螺旋状的天线比较的稳定

网友D:
~~~~~~~~~~~~~
忘了说了 我的那根碳杆 是平行与尾杆的

网友C:
可以吧飞机发回来,我们检查一下!

楼主:
谢谢沈先生啊,只是过去一趟太麻烦了,我先试试上面的方法把。

网友E:
他们态度还不错,给我换了一个遥控器和接收机,我原先的CUPID的也是这样,经常抽风,伤手数次.别说15米了,1米都会.

网友:
把天线取了,看看是不是同样的故障,如果一样的效果,那是天线没和电路板连接上,拆开外壳检查一下

网友F:
CPUID的电路板没外壳的,裸体,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