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制作了一对3D木桨

楼主(2006-04-24):
CP2的木桨摔烂了,一时不想花钱去买那三十多元的厂品,于是尝试着做了一对。凭着粘大桨飞3D的经验,确信自制木桨能反是一定的。但对翼型必然不能一至的一对桨能怎么个反法就完全无底了。

1、在2MM厚的轻木板上裁出35*245MM的4块,分别称出重量和找出重心,分成2组。

2、用白乳胶桨2组各自粘合成一块,得到2只重量和重心相近的桨胚。
    干后的乳胶就在木块中间形成一层强度颇大的
夹层,大大增强了轻木块的抗弯曲和扭曲强度。

3、在轻木块两面距前缘11MM处画2条纵向直线,作为打磨翼型时最高点的参考,并在桨根位置打出2MM的安装孔。

4、在0.5mm的玻纤电路板上剪取20*40mm的4块,在安装孔位置打出2mm的安装孔。

5、对准桨胚上安装孔,用502将4片电路板粘到2个桨胚上。
    电路板将大大增强安装部位的强度,并能增加桨根厚度,刚好能放进桨夹内。

6、用粗细沙纸、钢锉大致磨出对称的双凸翼型,并尽量光滑。

7、用钢锯条锯出桨根形状,翼尖处为后面蒙皮工艺及强度着想就保留矩型算了,不再作成圆角或斜角。

8、整个木桨表面涂上较多的乳胶,以使干后形成一层有韧性的保护膜,然后磨得较光滑。

9、用包装用的封口胶包裹木桨,形成光滑的表面。

10、做动静平衡。

其实不能说是成功的。在装机后反复调整都不能消除正负桨距下的较大双桨,现在还找不到原因。说成功了是因为在动力显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四个方向上的翻滚都很流畅而稳定(以我的眼光),好象不亚于新的原厂桨。自制的木桨重量与重心与原桨相近

网友:
一定要顶姚兄的,看见一次顶一次:)嘻嘻

楼主:
意外的得到了一对新的原厂木桨。于是从机上拆下自制的木桨,换上原厂桨。有点意外的是,所有的动作仅是拆装了一次大桨螺丝(当然,原厂木桨桨根上的塑料片已用502粘死),先前那颇大的双桨马上就完全消失了!

由此认为,自制木桨的双桨难调原因仅在桨的本身,而问题又很可能就在于翼型的不一至。真是这样自制3D桨就没有太大意义了。韪

楼主:
今天试飞了一次,结果却好象有点讽刺。虽然原厂桨在工作状态上绝对好很多,从风声判断转速也高点,但在翻滚时却没有自制桨那么流畅和稳定!自个也觉得这不太合理,但自制木桨给我那种柔和舒服的感觉真的很触及心底。

与原厂桨相比,自制桨翼型不准确,表面平整性差,两桨一至性差,但翼型较厚,长度稍大,且翼尖不是圆角或斜角,转速偏慢。莫非是厚度大和面积在我这个机动不足的机上表现出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