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我的雷鸟飞不起来??请教

楼主(2006-04-24):
正序浏览
我的雷鸟飞不起来。只能离地5厘米。。感觉是动力不够。不知道是怎么了。。请教老鸟。。还有。主浆是塑料的。怎么调整双浆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2-2 09:36 审核通过

网友A:
主马达不是坏了。使用时间长,高温令磁铁退磁,马达的性能就会下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主马达坏了,还能转的?怪事啊

网友D:
呵呵,雷鸟的黑色马达不长命的。

楼主:
原来是主马达坏了。现在可以飞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换新的主马达试试!

网友E:
我的雷鸟电池飞了3个月多月了,现在感觉也是不行了,充电3小时才飞起来一点点!!

网友:
换电压高点的电池

网友F:
动力不够估计电力不足,新机一般不用调整双浆 。
还有就是调整。。。我的一加油就飞过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