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跑车。一款国产MINI-Z大拆解。

楼主(2006-04-24):
(无正文)

网友:
呵呵,版主开始玩蚊车了啊,欢迎 :) 这个是新版的IW02了,至少要换一套轴承才能跑。控应该是新版了吧,外型没变,但应该有EXP功能了。

网友:
Exp是什麼功能???

楼主:
这个车的遥控器有如下功能:
EPA 舵机行程量调节,调整转向、油门、第3舵机各单边最大动作量  ST方向舵  TH油门  3C第三通道
SPD 方向舵机运动速度  TN动作行程速度  RN 回中行程速度
EXP 曲线功能,调整转向伺服机中立点附近的动作反应快或慢
ABS 防抱死刹车功能  DL 动作时间 CY动作速度 PT动作时的舵量 MD ABS功能开关
ACC 油门舵机间隙消除,可使油门瞬间到达设置的定位,以消除安装油门拉旱所保留的间隙。 FW 前进侧      BK后退侧
BMX 前后联动刹车  RT联动比例  MD 功能开关.决定联动是否起作用.
TRM 中点微调  ST方向   TH油门
D/R 方向大小舵
ATL 油门大小舵
SBT 特技微调
REV 舵机反转 ST方向 TH油门
SEL 模型选择  可以存储10架模型

网友:
我的iw02的孔少很多功能啊.................
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2006-08-21):
你这个多少钱啊?

网友A:
iw02纯属垃圾骗小子的玩意~!!

网友:
该车是深圳出的,个方面都做得还不错.应该是说抄得不错.不过呢!摇控距离就一般.看来我要求是高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iw02纯属垃圾骗小子的玩意~!!

话不能这么说,一分钱一分货.有钱买京商的.起马这个比奥迪这前出的1/24好很多.

网友:
管它高档还是低档。性价比好的就是好车。

网友(2006-12-30):
性价比是关键

网友(2008-04-04):
目前国产最好的蚊车,尽管和KY的没发比

网友:
这个车的控的遥控距离是稍微近了的点,但是也不算很近,用这个控配个国产恒龙的接收机跑18仔能跑到你看不清车的方向,iw原车的接收肯定不行了,但是发射还是可以玩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