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飞坏第二个尾电机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不明白。。。 ...
终于飞坏第二个尾电机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不明白。。。。

楼主(2006-04-24):
电机
电刷磨光和电机烧坏是不是一回事阿?
第一次尾电机的确是电刷被磨光了,一点味道也没有,也不烫。
可是这次电机坏后有明显的烧焦味道。。。
这两次是一回事吗?需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A:
可以说是一回事,因为电机坏了。但原因不同,第一次是机械磨损,第二次是电机负荷过大引起线圈高温加上电刷机械磨损导致电机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