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A电调和460FX搭配的问题好盈电调和西尔模型请进

楼主(2006-04-24):
用ESC-40A-P1.1配460FX无刷偶尔会出现启动时发出吱吱声而不能启动,只有关小油门再重新推大油门后才能启动的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试过采用柔和启动和超柔启动,只有柔和启动时出现问题的机会比较少。各齿轮、皮带的配合应该没问题,用手转大齿盘能灵活地转动一圈以上,转大桨可以有5~6圈,电机配的是13齿。请问是电调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啊?
    另好盈的ESC-40A-P1.1,看说明书是有平衡放接口的,当时买的时候没注意,回到家才发现没有,请问这型号有没有的呢?
    谢谢两位了

网友:
是电调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450TH电机上已经讨论过了,好盈电调驱动这种结构的电机启动时是有点困难,但启动了以后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现在都是用好盈驱动和西尔电机同结构的450TH电机在用,效果还不错!

楼主:
可好盈电调不是说已经修改过电调程序,电调可以很好地支持450TH电机的呀

网友:
多数服从少数

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我看到好盈的测评上是兼容450TH的,甚至还有录像,现在发现兼容不好甚至不兼容。
希望商家必须多做实验才能给出确实的结论,100%兼容才是兼容。特别是对450TH这种电机,少数兼容不能叫兼容,且要将实情告知消费者,以免误导造成种种不便甚至安全隐患。
  另外,在对待兼容性的问题上有些评论不敢令人放心,兼容电机的评论要尽量给不兼容的例子,哪怕是少数的也是最重要的;商品出问题的往往是少数的,但那才是我们消费者最关心的。

网友:
我还打算买好盈电调呢,却不知道还有不兼容的事。

网友:
上次用好盈25A设置进角的时候,配14极12槽马达,有时也会出现转动不顺的现象,重复推油门,进角又跑题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30A

喜欢用固定进角的,方便简单,老版辉胜30A就不错啊

楼主:
好盈和西尔怎么不进来说说呢?

网友:
我来了,不好意思,这个板块很久没来了,目前好赢已经将程序升级了,新版电调都可以很流畅的支持.    如有问题请联系我QQ 834562

楼主:
我的电调是刚买的,怎么才能知道是新版还是旧版的电调呢?

网友:
你  联系  好盈科技,他们会耐心的回答你的问题的。

网友:
我的好盈电调和希尔电机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辉胜30A也和460有点问题,油门推小了会启动不了,油门大了又是一通狂转,为了这个报废了一个主齿轮,不过启动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大家在购买电调时,让销售商给支持9槽6级结构的电机,好赢的新版升级了程序,对460FX的支持很稳定,已经得到了核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ESC-40A-P1.1配460FX无刷偶尔会出现启动时发出吱吱声而不能启动,只有关小油门再重新推大油门后才能启动的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呢?试过采用柔和启动和超柔启动,只有柔和启动时出现问题的机会比较少。各齿轮、 ...

各位模友,不好意思,到现在才看到这个贴子:
是这样子的,这个问题很早以前就有模友讨论过,如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2B450TH&page=1
因为 460FX 和 450TH 结构是一致的,所以问题也是一致的。
从目前各位模友的使用情况来看,在启动的时候,有的模友用得不错,有的模友用得不太行,
这个问题有两点原因,
一个是电调对这颗电机在启动方面支持有些问题,这个方面,我们近期会再改进的。
   (很多品牌电调都不能支持450TH 类电机)
第二点是模友的直机负载可能不太一样,负载大一些的则启动不太好,可以查查,大小齿盘,皮带,及将 30%以下的油门的螺距调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