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RD6000sport怎么升级到super!!!

楼主(2006-04-24):
那位知道RD6000sport怎么升级到super!!!应该可以升级的,就是看控制内容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知道RD6000sport怎么升级到super!!!应该可以升级的,就是看控制内容不同!!

升级办法就是把RD6000sport卖出去然后再买一个RD6000super

网友A:
硬件基本相同,估计换个CPU能行!
不知道里面的程序能不能自己刷!不过要是能刷,你还要找到程序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基本相同,估计换个CPU能行!
不知道里面的程序能不能自己刷!不过要是能刷,你还要找到程序哈.

估计他们不用flash的,刷不了

网友:
那就把SPORT的CPU焊下来,把SUPER的再焊上去!问题是怎么找到这个片子!找人家报废的?不大容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