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Long Shot新手首飞(还有几个问题等高人给意见)

楼主(2006-04-25):
周日第一次飞行我的LongShot DLG。(因为只有自己一个,无法拍飞行时照片)

(首次安装longshot,不知道如何开始,飞航模也是入门才两个月。能装出longshot,已经很满足了。)
先HLG方式,测试重心和滑翔情况。

很简单,就像小时候飞纸飞机一样,但需要用力或助跑几米。(记得高过头,否则DLG的垂直尾翼可能回碰到肩膀或头部)

非常顺利,没有偏,没有向下载或抬头,非常平稳的滑行了10几米(基本没有使用遥控器,只是中间修改了一次方向)。平稳落地(标准的三点式)

第一次飞DLG,没有人教。看网上的视频(中国、外国都看),好几遍,还是心虚。向后抬起翅膀,转圈,出手。

太简单了,就这样出发了。太容易了!!!
大概有接近10米左右。
非常容易控制,落地时,非常慢(没有开刹车,还不是很熟悉我的9X2遥控器)。然后滑入草地。(初学者一定要在草地飞,虽然不会摔,但容易把飞机刮花的)

我还是不能控制飞机在合适的高度向自己飞(还是需要时间的,比较我才飞过飞机3次而已)。

然后,开始逐渐加大力气了。
可是,总在10多米的高度。
有一次比较高,20多米。(估计)。可是因为出手角度太大,几乎80度向上,飞机迎风,差点被吹翻了。还好longshot稳定性比较好,没有翻过来,只是向一侧偏,赶紧校正方向,恢复平飞。

可是后面几次,无论如何起飞,用力,都无法象大家说的,可以到30米以上。(都满头大汗了,还是没进步了)

最后一次,居然起飞不到10米高度,想看看能不能倒飞。( 真的是没有学会走,就想跑了。)当飞机向一侧倾斜时,几乎与地面快垂直时,高度开始快速下降。此时,升降舵已经不能生效了。赶紧向另一个方向打副翼,来不及了....

飞机斜45度,快速插入地面(还好是草地)。就看着机翼歪一边,心凉了一下。

跑过去看,还好,只是后部的塑料螺钉断了。机翼被卡了一下,一次有点皱了,一点小裂痕。在用力掰一下,强度还在,没有伤到内部。

看来只好收挡了,做在树荫下,用我的瑞士军刀把半截的塑料螺钉挖出来。

扛着飞机,半喜半忧回家了。(晒死人了,太阳大了。刚好有热气流了,却没得飞)

过程中也遇到小的热气流,太让人激动了,飞机本在不到1米的高度,突然感觉好像电动飞机加油门一样,飞机水平向上浮,大于升高到3米的高度。

还有就是,用手接到飞机一次(没有接到机头,接到了机翼。)。飞机向你飞来时,太美了。
有一次判断高度失误,飞机从正头顶飞过。(可能因为热气流原因,本来刚好抬起手就可以抓到了。可是到面前却爬升)
我跳起,没有抓到。(后来想想,也后怕。不该这样抓,真抓到了,不知道会不会把飞机硬拉下搞坏了)

最后,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1、总是抛不高。10多米,就不行了。

2、抛出后,总是向一边倾斜。平飞时没有问题啊。(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手拉杆装歪了有关)

3、还有放下刹车(就是两个副翼向下放20mm左右),飞机马上头朝下,载了下来。(还好高度不高,速度不是很快)。我已经设置了升降舵联动了(是不是设的角度太大了)

4、最后就是Esky的舵机还好,就是不知道舵机拉力不足,还是安装副翼的舵角太靠近衔接处了,放flap和刹车时,会抖(就是力气不足的样子)

网友A:
关于高度的问题,在以后逐渐熟悉的过程中会逐步提高,熟能生巧慢慢会好。
出手后是向左偏的话就是出手时机稍微晚了一点点,反之就是早了一点点。
看你用的是9x的设备,襟翼打开后可以用油门通道来控制刹车的量,油门拉下是减小,推上是增大。看看是否设置角度过大了。

网友B:
请教版主,放刹车板两个副翼同时向上还是向下(只有两个副翼,没有襟翼哪种)?我以前看别人飞山坡滑翔机放刹车板是两个副翼是向上,升降舵跟放刹车板联动推一点杆,放下刹车副翼向上与向下有什么区别?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高度的问题,在以后逐渐熟悉的过程中会逐步提高,熟能生巧慢慢会好。
出手后是向左偏的话就是出手时机稍微晚了一点点,反之就是早了一点点。
看你用的是9x的设备,襟翼打开后可以用油门通道来控制刹车的量, ...

版主果然是高人。我出手后确实向左偏。如果某次抛不高时,却是正常的。

襟翼打开后是用油门控制刹车量,我自己估计可能是升降舵的联动量大了。下次再跳跳,再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放刹车板两个副翼同时向上还是向下(只有两个副翼,没有襟翼哪种)?我以前看别人飞山坡滑翔机放刹车板是两个副翼是向上,升降舵跟放刹车板联动推一点杆,放下刹车副翼向上与向下有什么区别?谢谢!

刹车板在只有副翼的机型上是两片副翼向下,具体细节请参照本版滑翔机3810(Butterfly(蠂剎)部分 )设置。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C:
从机翼损坏的照片看碳纤梁已经有裂纹,应按如下步骤修理:
1:用电运斗隔着湿毛巾加热变型处,使坑纹复原,用最高温度档.
2:如下图在裂纹处贴碳布.

滑翔机玩特技有难度,玩熟了再试.
出手的高度慢慢练习就会提高.
出手偏左有可能是出手晚了,有点偏不用太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机翼损坏的照片看碳纤梁已经有裂纹,应按如下步骤修理:
1:用电运斗隔着湿毛巾加热变型处,使坑纹复原,用最高温度档.
2:如下图在裂纹处贴碳布.

滑 ...

多谢了!

我检查了机翼的强度、和表面,基本没有问题。而凹坑基本很浅,主要是碳纤处有裂痕了。

我没有是坑复原,因为使用碳布粘上后,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看不到,也不影响了)。

等着五一长假,加强练习。看看5月28日,能达到什么水平。
(目标,可以找到热气流。基本每次可以超过1分30秒的留空时间。看看能不能突破3分钟)

网友C:
下次机翼有任何变形,请首先用湿毛巾和电运斗处理,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次机翼有任何变形,请首先用湿毛巾和电运斗处理,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hee..好,五一飞行前,先把表面几个比较浅的痕迹做测试,看看效果。因为上次摔了一下,表面还有点纹路,没有太在意。

试试先。 =)

网友D:
滑翔机不好玩啊,偶的那架就出去玩了一下,回来就要大修了,都没什么感觉.到现在还扔在一边没空处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滑翔机不好玩啊,偶的那架就出去玩了一下,回来就要大修了,都没什么感觉.到现在还扔在一边没空处理它

为什么?给点提示。

好让我玩时注意点,避免回来大修。hee...

网友C:
不要起飞的时候水平尾翼飞出来,不要不小心一脚踩在翅膀上,就不会大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起飞的时候水平尾翼飞出来,不要不小心一脚踩在翅膀上,就不会大修。

是啊。我都很菜了。飞模型不到3次,就飞DLG。飞DLG第一次还不懂怎么抛,还可能会打错方向。最严重的是还“贪心”,居然在没有什么速度和高度的情况下,想倒飞。

也不过是把机翼后面的塑料螺钉摔断而已(本来那个螺钉就很脆弱了,已经很怀疑了)。
每次都没有接到。有一次还头朝下着地(因为低空失速后,来不及校正,导致头向下)。也没有大修啊。

确实不知道10楼的兄弟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好奇啊。(没有什么贬义的。只是在目前刚热上时,确实很想知道其他人的一些经验,好的,不好的。避免自己大修啊。如果早有人告诉我,不要试图在没有熟悉情况下使DLG倒飞,我就不会摔得那么“惨”了。机翼本来很好看的,现在多了块“黑”斑。如果有好的透明的修补材料就好了。)

网友:
longshot是很耐摔的,但你别以为所有飞机都可以这样玩,木框架的飞机就脆弱很多,木框架的机翼如果断裂就不是贴块碳纤布能够解决的,修起来麻烦很多,所以你的小修在别人的飞机上可能就是大修甚至报废。
你现在要练习的是把飞机飞得速度均匀,轨迹稳定,不要波浪状前进,特技就别玩了。
用DLG学习飞行有以下好处:
1。心理压力小,飞机不可能飞跑,也不会伤人,如果是油机你肯定不敢一个人去飞。
2。练习时间长,可以不断地飞几个小时,别人一年的练习时间你一个月就赶上了,提高速度自然快。
3。飞机离人近,飞机对操纵的反应看得很清楚,能够迅速提高对飞机的感觉。
只要飞上2个月,你飞带动力的飞机肯定没有问题,而且是空中熄火救机的高手。

楼主:
今天(5.2)又去飞DLG了。

下雨,天晴,再下雨,再天晴。

熬了下午3点,下定决心,去!

飞了40分钟,被雨浇回来了。

没有带相机,还是自己一个。只好看看我前面修补的情况了。(今天没有怎么摔,只是撞在旗杆上。还是舵机和舵臂的问题,再开个贴,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拐弯,卡在一排旗杆上,下滑,两个翅膀最后同时撞在旗杆的绑绳子的地方。)

今天终于在抛起可以有点进步了,可是还是有比较多次出手晚了,飞机左倾。
抛了几次后,手都软了(我还经常打网球了,居然...)

回来按广州上空的鹰教的,用电熨斗,把凹的地方修复了。 hee。。。 效果不错。

下面是修补上次摔得严重的位置。

网友E:
可惜啊,新机就摔了。。

网友:
小修小补肯定有的拉,不要太在意.
刚玩的时候会觉得胳膊肌肉疼,但多玩几次后就没事了.我现在飞大半天都没啥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惜啊,新机就摔了。。

是啊,第一次摔,心疼好久了。

不过这么耐摔,新手就合适玩这个。

网友F:
甩DLG并不能光靠手臂力量,这样手会很酸的。助跑、扭腰、旋转、出手。最后出手时其实只是手臂沿旋转的切线方向以适当的角度把飞机送出去而已。这样手臂就不会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甩DLG并不能光靠手臂力量,这样手会很酸的。助跑、扭腰、旋转、出手。最后出手时其实只是手臂沿旋转的切线方向以适当的角度把飞机送出去而已。这样手臂就不会酸了。

 嗯,继续练习、体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