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36号求助!双桨

楼主(2006-04-25):
我的36号总也调不好,主要是双桨严重,调主桨的那个球头不是调过了就是不到位,反正不是上就是下,那位前辈告诉我应该怎么调啊!

网友:
没有绝招,只有耐心调。另外,注意不要把螺纹拧坏。有人在调试中拧坏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36号总也调不好,主要是双桨严重,调主桨的那个球头不是调过了就是不到位,反正不是上就是下,那位前辈告诉我应该怎么调啊!

楼主肯定是摔过机!你的横轴肯定是弯了,把横轴换掉再调双桨吧!要不然你别想能把双桨调好。

网友:
我也有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两片主桨重量不同产生的

我也有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两片主桨重量不同产生的

网友:
如果桨的平衡没有问题的话,可以把两只桨互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