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和Cupid用户近来看看,教教我混控和陀螺仪微调。

楼主(2006-04-25):
也算是飞了一个多月了,尾
电机
刚飞坏了两个,寿命应该还可以。
对尾悬停没问题了,可是需不断调整机头方向,因为刚启动转速低时尾桨出力过大,机头左偏,飞起来之后机头就开始右偏,微调到底都没用,只能在飞行过程中不断调整,因此还摔了n次机。。。。
应该怎么调呢?

网友A:
你怎么和我一样?尾巴出力太大。这个小机飞起来后要不停修正的,陀螺好像不怎么管用。
我记得是要把上面的旋钮顺时针快调到底,就是把尾桨出力调非常小。陀螺调整效果不明显。先别管陀螺吧。
我用BTT飞四面悬停可以了,等出差回去升级,呵呵。

楼主:
谢谢你的回帖,由于我更换了尾电机,尾桨出力过小,到空中头就左偏,
还有关于你说的调整“上面”那个电位器我不太明白,能不能具体一点,因为说明书上的电路板和实际上是上下颠倒的(看银色陀螺仪的位置才发现),我感觉下面那个是混控。。。
我的陀螺仪在机头方向,接线全在机尾方向。

网友B:
大家在调整方面要注意的是,任何的直升机调整工作最后都要在实际悬停测试后确定,尤其是尾吧的问题,一定是在稳定的悬停时来调整微调,或者停机调整后在悬停感觉!所以所有的微调调整后不会对在地面上的动作有什么帮助,其实有关技术的问题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可以立即解决!尤其不要在没有确认问题前做任何的改造等等,否则会失去应有的售后保障!切忌!

网友A:
把BTT放地上,上面的旋钮应该是调混控的。现在在外地出差,一个多月没飞了,所以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是BTT的混控尾巴力量太大,不管用什么尾马达,混控都要基本调到头,使尾桨出力小点。下面的陀螺调后效果不明显,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