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高接收机的电源怎么接啊?

楼主(2006-04-25):
我的飞高四通72M接收机的电源怎么接啊,电源的接线柱有三个,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啊,另外一个接电源的时候是不是不用接啊

网友A:
用电调的话,接第3口,和舵机一样接法

网友B:
不晓得4通的咋样,我六通的,接收机,机面面对你,插针在你左手边,从左往右是黑、红、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