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的微调电位器跳的是什么参数?灵敏度吗?

楼主(2006-04-25):
陀螺仪
的微调电位器跳的是什么参数?灵敏度吗? 在飞机上表现为什么现象?
那岂不是灵敏度越高越好?

楼主:
对了 我的是CupidII 1003 陀螺仪只有一个微调电位器。

网友A:
应该是机身角度误差增益

楼主:
....?什么意思,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A:
我是这样设想的,参考与讨论看看喔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