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神蜓#4飞机改锂电有用吗?

楼主(2006-04-25):
小神蜓#4飞机改锂电有用吗?
小神蜓#4飞机改锂电有用吗?锂电是7.4V 1200MAh 10C 83g的,不知改后性能会有改进吗?

网友A:
用7.4v的锂电飞不起来.我用11.1v的可以飞啊.还很暴力啊

网友B:
我也想改!
1.1的多少钱啊???

楼主:
可以飞,11.1V会烧电调和电机吗?

网友C(2006-08-23):
我用7。4V 1300MAH的锂电,很好飞。只是重心要调整,不好调,没有位置,又不想加配重。,锂电比较轻。比原来的镍电好多了,轻轻推油门就往上窜。

网友C:
不会烧调速,没问题

网友C:
我在上海赛格买的,7。4V1300MAH,70元一块,航模专用,带接头

网友D:
最好不要用11.1v电源,可以看一下飞机控制电路,去查一下上面供单片机稳压的芯片,不是普通的7805,那个输入电压最大值是10V。当然超过一些一般没有事,但是还是危险点。

网友E:
都可以的吧

网友F(2006-10-14):
只要是 第三代[即76號那個版本的4合1] 沒事的
要是第二代電路版自加上 一棵sy4410 一樣沒問題
但第一代的就不可以了
我自加了3棵4410用上 gws的強力370馬達〔18A) /n30尾馬達 狠砍12分鐘
用的是 11.1v 1300mah 12c 的鋰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