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才有模型用的内置控制器式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2006-04-25):
这个是汽车用的:

复旦光华开发的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器采用了独特的内置式结构,其特征在于将驱动电路安装在电动机内部,不改变现有直流电动机的外形和结构,因此极容易地替换有刷电动机,拓展直流无刷电动机的应用领域。

如果有模型用的就好了,可以直接用到LAMA之类目前无法改无刷的飞机上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买电调的就没有生意可以做了。

网友A:
无刷电机内置控制电路的话调速就比较麻烦了,只能用来替换不用调速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内置控制电路的话调速就比较麻烦了,只能用来替换不用调速的地方.

怎么会呢?内置控制电路应该可以根据原电机接口驱动电压的变化来调速

网友:
这样散热可是个大问题

另外电动机对调速器的干扰也是存在的.出了故障或者要调换转动方向也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会呢?内置控制电路应该可以根据原电机接口驱动电压的变化来调速

仪表直流风扇就是这样.

网友:
很好啊,但选择余地不大

很好啊,但选择余地不大

网友:
在模型上不觉得合适,只有分开才能自由搭配不同的电调和电机,达到最合适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