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的油是否会比较容易断连杆呢?

楼主(2006-04-25):
是否应该将油门调大点比较保险?
如题  谢谢
如题  谢谢
如题  谢谢

网友:
如果你用10%或15%的油把机器已经调整到极限了,再用25%的油而不做任何调整的话是有可能断连杆的。
不过断连杆的因素很多,我现在能想到的有:
1、润滑
2、压缩比
3、材料疲劳或材料本身不好
4、飞车

楼主:
25%的是进口成品油 我想是太厉害了 断了2个 晕
飞车啥意思?跳起来?
谢谢老贾了

网友:
跑船没有必要用这么高啊。。。平时间自己玩。。。有10和%15的就可以了。。。
我都是跑%5的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的是进口成品油 我想是太厉害了 断了2个 晕
飞车啥意思?跳起来?
谢谢老贾了

飞车不是跳起来,如果油门被卡在某一位置,发动机的转速升高,而随着转速升高,供油量增加,而此时油门不可控,这时发动机转速又会随着油量的增加又升高,如此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发动机失控。这和汽车柴油机飞车道理是一样的,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掐断进油管。不过这不是人人都敢干的。

网友:
请教一下,这个百分比指的是什么?

网友:
这个百分比是硝基甲烷的含量

楼主:
今天试船还比较顺利 没有断了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车不是跳起来,如果油门被卡在某一位置,发动机的转速升高,而随着转速升高,供油量增加,而此时油门不可控,这时发动机转速又会随着油量的增加又升高,如此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发动机失控。这和汽车柴油机飞车 ...

我的船是油门固定的  控制风门来调速的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
以前用15%的硝基甲烷配99%的分析醇和蓖麻油跑FSR-V3.5 结果把曲轴都跑断了!

楼主:
哈哈 看来我太狂了 跑f1-v的

网友:
今天跑fsr-3.5。第一次用15%的油。ops 的连杆就断了。请问各位哪有连杆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