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时电力中断

楼主(2006-04-26):
我飞450SE有一段时间, 基本上不太摔机. 但上述这个问题要害惨了我
经常飞一下子后稍微加油门便觉得电力/马力供应不上, 结果自然是不堪想想
想不出到底为何

电池: 我有鸿飞20C, 亚拓12C及Himark 20C 11.1V 锂聚, 大概用20个循环, 平常只有飞悬停及航线
电调: 亚拓450SE原装35A, 跟飞机一起在农曆过年时买的, 电压保护设定为65%
电机: 亚拓450SE原装430, 跟飞机一起在农曆过年时买的
舵机:Hitech 56B 四颗
接收机: 亚拓6通FM/PPM

我猜测可能是电调温度过高保护, 因为基本上电机及电池并不太热, 但电调则确是过热
检查了所有的舵机, 连杆行程皆未发现有阻碍的情况. 所以搞不清为何电调过热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亚拓电调偶尔是会出类似情况。
建议楼主把电调的安排位置远离马达再试一下。

网友:
电调装在机身的什么位置?所处的位置散热是否良好?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有时候新装上的电池也会这么来一下.不过电池电量不足的时候那是低电报警了

网友:
楼主,把螺距调小些再试试。

网友:
建议楼主检查马达与大齿是否咬的太紧需要大电流驱动马达引起过载保护,这个问题我刚碰到,马达的原因多些

楼主:
这么快就有这么多回答, 真是感谢!!

电调距离应不是原因所在, 因为我是安装在机头放电池的位置
马达与大齿间也没有咬的太紧, 转动起来还算满顺畅的
电池电量不足也不太可能, 因为这种情况在重饱电刚起飞时也会发生.
螺距太大的话应该马达也会过热..但我的马达温度还可以….

请大家再帮帮忙

网友:
皮带紧不紧,由此我的太紧了的情况就是和你一样~~~

网友:
是不是接收机的问题。ppm的干扰大。我就见过用h6的控飞450,空中咳嗽的厉害。挺吓人的。

网友:
我觉得楼主可能是ppm的问题!

网友A:
亚拓电调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电调的通病!

最近我怎么觉得好多人反映飞机出问题,都怀疑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热烈回覆

皮带松紧度应该还好, 用笔杆轻压下大概还有些伸缩空间, 但不致於碰在一起

看来只好换上我油机上JR 9 动SPCM 的接收机试试看
再不行就买个他牌的电调试一试了

网友:
没说的,换电调吧,或外挂BEC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覆
一开始我外接了BEC 但没有用(我的电调是亚拓35A,接受机是亚拓6 通PPM,)
后来是换成JR 770 SPCM 就好了, 所以应是干扰

网友:
还讨论
找我以前的贴,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