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obbywing40A电调+450TH吱吱声而不能启动是怎么回事 ...
请问Hobbywing40A电调+450TH吱吱声而不能启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04-26):
请问Hobbywing40A电调+450TH吱吱声而不能启动是怎么回事?
只有油门推猛一点,然后飞机狂转两圈,飞的时候又没问题了

网友A:
兼容性问题
字节

网友B:
这个问题在好盈的30A上也出现过,应该是兼容性的问题
我的就是,准备寄回去。
烦啊,工作太忙连邮局都没时间去了,要等到星期六,比较烦。

楼主:
我今天把电调重新设置过了,启动没有问题了,进角改了,但是油门过中转速的时候发动机有点供电不稳,过了这个转速又好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2006-07-28):
我是同样的问题
后改成低进角,柔和启动就好了!

网友D:
请注意看说明书,上面说450TH 必须设置为 低进角,柔和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