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动机的问题,请给解答一下

楼主(2006-04-26):
电机
上的t的性能含义是什么呀
只知道t代表绕线的圈数
可到底代表的性能是怎么算的呢
t越大代表什么越大呢 功率还是扭力呀

网友A:
当磁钢强度不变时,T越大,代表转速越低,扭力也越大,同电压下电流越小,反之相反,当然,转速与扭力与电机的外形,极数,磁钢强度大有关系,所以象0506等只有5T,但转速并不高。